用编程器怎么解除UM读保护

楼主(2008-09-03):
用PC我知道怎么解除UM读保护,但用编程器怎么解除UM读保护我不知道,望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2008-10-05):
把MD6602改成#0

网友B:
<PASSWORD> 按RESET 显示RELESE PROTECT 输入4位16进制密码 按WRITE

楼主(2008-11-28):
谢谢binbin1981 ,等一下试试!

网友C:
用PC怎么解除UM读保护啊?

网友D(2009-01-31):
用解密软件!呵呵!

网友E(2009-03-07):
能把操做方法说一下吗?

网友F:
没用过编程器,太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