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存在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我不太清楚步进指令.我只知道他是一步一步的执行.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一个动作,共有十步一个循环.但当我行到第六步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而在这个时候我需要在修好之后是从零步重新开始的,或者是在第六步出现问题之后,我要它反回到零步.不让他继续执行第七步.请问步进指令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可以啊,用IST方便指令。

网友B:
"我不太清楚步进指令.我只知道他是一步一步的执行.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一个动作,共有十步一个循环.但当我行到第六步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而在这个时候我需要在修好之后是从零步重新开始的,或者是在第六步出现问题之后,我要它反回到零步.不让他继续执行第七步.请问步进指令可以做到吗"
用批复位指令ZRST,用法见编程手册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对于这个指令ZRST的用法是:控制条件ON时,所有的输出自动复位。
比如你想要步进指令S0,S1,S2,S3,S4,S5,S6复位,
可以通过这条指令实现:LD X0
OUT ZRST S0 S6
以上

楼主:
IST指令,不懂.那个复位指令,我知道.那是将状态继电器复位.
我指的是,要将机械动作复位,请问可以吗.打个比方,有一个机械手.它的动作是,1原位.2行走前进3伸出4夹紧5缩回6行走退7松开.假如在第四步夹紧的时候出现了故障.停电进行检修.修好后.再通电,它可不可以返回到原位来呢.

网友D:
返回到原位?肯定要自己编写程序啊。
但是一般简单化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原点【就是所说的原位】,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故障,修复后用手动将各位置行至原位,然后重新启动自动。

网友E:
5楼 有道理

网友F:
用加电复位指令,编程按逆续返回到原点即可。

楼主:
那岂不是每一步都要有一个手动按钮.那我为什么还要用步进指令编啊.五楼能讲明白点吗

网友G(2009-01-07):
我觉得出现故障后,如要进行复位,应该设一复位按钮,自动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