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PLC与PLC之间能使用RS指令进行通信吗?

楼主(2008-09-03):
我刚学PLC编程不久 买的资料没说RS指令能进行PLC与PLC 之间的通信。不知道它们之间能不能进行通信 怎么通信?

网友A:
学习中,不是太了解

网友B:
答案是肯定的!但RS多用于无顺序通讯,二端都是同系列的就用并联或者N:N就行了,不用太复杂!详细可查看通信手册!

楼主:
请问二楼RS通信站号设置是否是D8121

网友C:
“请问二楼RS通信站号设置是否是D8121”
是的
PLC与PLC 通讯用rs比较麻烦,基本没人用这个,如果是两台PLC用1:1通讯就可。
详见通讯手册
http://bbs.ymmfa.com/read.php?tid-2064.html
混灌水区的!

网友D(2010-07-24):
使用RS指令进行通信时,需设置D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