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4):
最近使用了带调速器的电机(不是变频调速器,是一种旋钮式的调速器,可以在0%~100%范围内调速,查了半天也不晓得这种调速器比较专业的叫法是什么,也请大家赐教),用在链轮传送系统上,因为要实现频繁启动(主要是在每个工位上都需要停止,首先,每个工位的操作时间都比较短约2~3s,即电机停止不一会就需要启动;其次,由于各个工位间距比较短,电机大约启动1~2s就会到达下一工位,即电机每次运转时间也比较短),所以现在初步的方案是用接触器线圈控制电机电源以实现电机的频繁启动,接触器线圈的开闭由一个受PLC控制的继电器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我主要担心这种启动方式电机会用不了多久就坏了;然后,现在这种控制方式,停车时完全靠电机的机械刹车,长期使用是否会影响停车速度和精度(担心停车后电机还走了很远距离,超出了工作范围);最后如果可行的话,我选用的继电器和接触器线圈有没什么讲究,我自己在想,是否要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线圈,或是别的

请各位不吝赐教,因为如果这个方案不行,我就需要去和领导商量一下,改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
最好是将电机换成有离合器的那种,无论用什么去控制电机的频繁启动,尤其是2-3S之间,对电机和其它的机械都不是好事.

网友A:
楼上讲的极有可能是无级调速机,此种机件应是很普及才对.

楼主:
离合器!!好像这个办法不错,LSD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另外,谢谢

网友B:
接触器好象不行,要调速怎么办

楼主:
哦,对了,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用离合器电机的话,定位恐怕就不行了,还是说电机的机械刹车是在减速箱输出端的?
贾工,请再明示一下吧!! 还有LSD的问题,一起回答一下好伐!!

网友C:
是多大KW的马达

网友D:
电机不大的话还是用变频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想做到自动起停呢 还是有人来操作啊 要是有人操作那就用可调试电磁调速器 具体的型号要看你的需要  要是实现自动话那就要用变频器了吧 我理解的 谢谢

网友F:
我觉得用伺服控制最好

网友G:
建议楼主如果电机功率不大的话应该考虑用变频器,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的运行速度?低速传动用变频器更适合.可以节能.

网友H:
用变频调速,

网友I:
我发表一下.如果用变频器的话起动和停止太频繁了,可能你需要的频率还没有达到,就要停车了.因为变频一般有加速减速时间的,而且太频繁起动我怕变频器也吃不消啊.这样频繁的起动停止电机肯定会很热,最好先用好一点的进口电机,后面带自动刹车的,现在要求比较高的话只能采用这种电机了.不过肯定发热厉害的~~

网友J:
用滑差电机,电机一直在转,中间有个电磁离合器,这个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给我提意见 我现在选型选下来用的是750W的电机 启动停止时间前面都有提到过
现在参考各位的意见决定还是用带离合器的比较好 等到正式用的时候 再和各位通报适用情况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K:
感觉用离合.象天车用的吊葫芦电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L:
用离合器好的 我这里也有这种类型的机器的 楼主说换变频器没必要 ,用变频器还不如用伺服好了

网友M:
方法一:变频
方法二:强制冷却电机,比如给他配个空调水冷什么的。

网友N:
请问楼主 你试好了吗? 能不能把结果跟大家说一下啊

网友O:
离合器和刹车同时配合使用效果会好很多。
我公司就有一台这种工作方式的电机。

网友P:
我也同意,那样靠plc 控制继电器来实现,不过强烈建议用大型号的离合器,是为了散热..

网友Q:
如果电机功率大启动电流也大,用用另种办法吧,电磁离合器加上刹车,电机一直运行,

网友R:
用滑差离合器吧.

网友S:
两个方案:1用电磁离合器,但长期使用会磨损
2 用变频控制
我单位里这两种都用

网友T:
你可以用离合器刹车马达

网友U(2009-03-02):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应该用伺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