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4):
本人做过的一个项目,卷染机PLC+文本程序(台达),带注释的.
描述:卷染机PLC+文本程序(台达)
附件: 卷染机.rar (17 K) 下载次数:922
  • 下载积分:+1(beavin) 正好要用,借鉴下
  • 下载积分:+1(grass7670) 支持原创!

网友A:
    有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B:
    看的不大清楚

网友C:
    文本打不开

网友D(2008-10-14):
    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D:
    如果有电气图就好了 楼主什么时候发下啊

网友D:
    楼主不厚道
    我看了下元件注释
    原来程序不完全哦

    楼主你看
    Y0    自动指示
    Y1    系统报警
    Y2
    Y3
    Y4    台面转动
    Y5
    Y6
    Y7
    Y10    自动启动指示
    Y11    水泵启动
    Y12
    Y13    磨头电机
    Y14    水泵电机
    Y15    吸磁
    Y16    脱磁线圈2
    Y17
    Y20    上卷电机/进布
    Y21    退卷电机
    Y22    退卷制动
    Y23    上卷制动
    Y24    出布电机

    X1    自动卷染
    X2    停止
    X3    变频器复位
    X4
    X5
    X6    自动启动
    X7    自动停止
    X10    近点信号开关
    X11    磨头上限位
    X12    磨头下限位
    X13    吸磁
    X14    脱磁
    X15    手轮调速X1
    X16    手轮调速X10
    X17    脚踏开关点动
    X20    退卷点动
    X21    上卷点动
    X22    改变方向
    X23    进布
    X24
    X25    甲圈计数
    X26    乙圈计数
    M1    正转
    M2    反转
    M3    点动
    M4    脱磁辅助点
    M5    手动磨头启动
    M6    手动台面转动
    M7    手动水泵启动
    M8
    M9
    M10    原点复位完成
    M11    近点信号
    M12    离开原点复位标志
    M13    自动启动辅助点
    M14
    M15    x1辅助点
    M16    X10辅助点
    M17    X100辅助点
    M18    原点到位指示
    M19
    M20    变频器运转
    M21    染完一道
    M22    染完
    M23    进布
    M24    出布
    M25    自动卷染
    M26    卷染停止
    M27
    M28    数值输入
    M29    进布换向
    M30    通讯故障
    M31    变频器故障
    M32    收卷接近开关故障
    M33    放卷接近开关故障
    M34    报警
    M35    文本报警灯
    M36    延迟一个扫描周期
    M37
    M38    文本开机状态
    M39
    M40    通讯故障复位
    M41    文本变频复位
    M42    手动
    M43
    M44    停止时制动
    M45    停止时制动
    M46
    M47
    M48
    M49
    M50    原点复位
    M51
    M52
    M53
    M54    手动

网友E(2009-04-08):
下来再说

网友F(2010-04-20):
卷染机PLC+文本程序(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