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485 力控组态软件!!

楼主(2008-09-04):
plc采用 FX2N-48mr,采用485通讯与工控机连接,使用力控组态软件。
需要通讯的数据不多,plc控制是按照时间来控制各个阀门的开关。
现在只需要把plc时间参数做进组态软件即可,要求可以看到系统运行时间,可以修改各个时间段时间。
通讯模块还在选型,就上面说的,选择一个 fx2n-485-bd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当然,软件自己做)。

网友A:
见人玩过!为个二线制搞的焦头烂额,后换四线制(用三菱的FX-485PC-IF),搞定

网友B:
"就上面说的,选择一个 fx2n-485-bd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当然,软件自己做)。"
工控机上还要加个485接口卡,或者用那个232转成485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C(2010-01-26):
我给你说个通信距离很远的方案,我一直在用。
FX2N-232-BD
NPort5110 (232转以太网,很好用。约700-800元)
力控组态
更详细了解的话,联系我。

网友D(2010-11-17):
我给你说个的方案,我一直在用。
直接用FX2N-48MR编程口,PC端口加个RS232转RS422接口即可,很好用。
力控软件组态I/O设备时,选择编程口!

网友E:
fx2n-485-bd就行,上千米应该没问题(不行就加中继),当然PC端要加232/485转换器

网友F(2011-03-04):
以我看选择一个 fx2n-485-bd 应该可以

网友G:
用232BD不更好一点吗,为什么要用485通讯呢?

网友H:
那还不如就PLC编程电缆和电脑连接即可。也是在要在力控软件中设置IO编程口。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