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e cpu42 和电脑连接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2008-09-04):
我的电脑通过USB转rs232与c200he连接可是就是连不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啊 ??还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2008-10-25):
建议你换个串口卡,模拟串口不容易用

网友B:
也不是所有的USB转232都不可以用!首先你要确保你的USB转232数据线可以与欧姆龙PLC通讯!COM的端口要改变,不是电脑原来的COM口

网友C:
首先要确定你的USB---COM线和编程线没有问题,设置电脑的COM口与C200HE的通讯参数一致。C200HE的通讯参数是:波特率9600,数据位7,偶校验,停止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