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PLC编程有困难,有人愿意帮我吗?

楼主(2008-09-04):
我是一个维修电工,想学编程。自己买了触摸屏和PLC在家里根据电路图编写相关程序,目前触摸屏以编写完成(不知道对不对,在GT Simulator2里运行正常)。但PLC程序感觉无从下手,有哪位好心人,愿意帮我编写一个程序吗?电路图、触摸屏程序(帮我看看对不对)如下:
电路图:CAD2004画的
触摸屏:三菱F940GOT-LWD-E(用GT Designer2 编的)
PLC:三菱FX-24MR(未编写程序、我有FXGPWIN3.3和GX Developer 7.08编程软件)

楼主:
有大侠愿意帮我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你发的我打不开

网友A:
你加我QQ吧693052529

网友B:
我编了一下,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学习中,不能帮你

网友D:
把你的电路图抓成图片放上来看看.我一般是先编PLC.再编HMI.也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构思的.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E:
既然你是自学,那你很幸福
刚好这么一个好机会锻炼自己
但你却生在福中不知福
把这么个大好机会转手让人
要独立,要自强哦
到坛子上是来交流的,不是来刻意的要程序
如果你真想看高手编程的话,可以在“程序下载”里面,那里大把高手编的程序,必定受益匪浅
最后,个人强烈建议你独立完成这项工程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在自己编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才到论坛里求救必定受益匪浅!!

网友G:
不懂就学到懂~晚上不睡也要模清楚
三菱PLC编程有困难,有人愿意帮我吗?
http://ymmfa.com

网友H:
1、把km1的控制回路放到最前面,m1-4放到km1触电后面。
2、m1-4最好根据各自电机大小选择相应的短路保护自动开关,或者几个并用一个空开也好。
3、km1-4最好用220v,而且没有保险。
4、你的图纸没有明细表。
5、已经有开关电源了,在加一路24v没有必要,要不触摸屏直接用plc的24v即可反正你的plc24v没有用,注意最好加熔断器。而且你的设备里面自动开关用的不少,有些不经常坏的地方换成熔断器较好,成本也低。
6、线号607和240位置要保险好一点。另外注意plc输出的com0-4端,如果负载较大,要分别加保险。还有,你把输出电路给分割了,要象输入右侧那样画电路,注释放到左边。
7、程序好办,先设计指示回路,把指示回路写完再写控制路,就像你设计继电器电路一样,把触点换成杠杠就叫梯形图。
总的来说很不错。有空联系:xghtj@163.com

网友H:
m5-m6我也不知道,没有用过,感觉好像star应该有控制。

网友I:
  帮忙顶一下

网友J:
把你写的发给我  aaaa0595@163.com

网友K:
可以呀!你把相关的资料发给我,我可以帮你

网友L:
我刚刚学习的,不能帮你。。。。

网友M:
会编plc不会触摸屏,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号896389561

网友N:
你加我QQ吧826868274,大家共同交流

网友O: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努力吧!!!!!!

网友P:
同意8楼

网友Q:
多看看视频教程就可以

网友R:
我很同情你!但我帮不了你!我也是刚学者

网友S:
大家共同学习吧群3870985

网友T:
我也是初学者,还在如你!只能停留在仿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