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4):
我是一个维修电工,想学编程。自己买了触摸屏和PLC在家里根据电路图编写相关程序,目前触摸屏以编写完成(不知道对不对,在GT Simulator2里运行正常)。但PLC程序感觉无从下手,有哪位好心人,愿意帮我编写一个程序吗?电路图、触摸屏程序(帮我看看对不对)如下:
电路图:CAD2004画的
触摸屏:三菱F940GOT-LWD-E(用GT Designer2 编的)
PLC:三菱FX-24MR(未编写程序、我有FXGPWIN3.3和GX Developer 7.08编程软件)
附件: 新建文件夹.rar (58 K) 下载次数:83

楼主:
有大侠愿意帮我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1.变频器进线端不建议加接触器,用STF/STR启动比较好,
2.真空泵应先启动的吧,
3.热继过载信号应串在接触器的线圈回路的,要电气互锁;
  •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个电路图是厂里的工程师画的,他说可以通过过载和报警端口,启动触摸屏B-8画面和PLCY10端口.
    自动状态下,当X0转换到自动状态时,Y0即输出信号,让KC1工作,当按下X1启动开关,整机开始工作,Y7(H3)启动指示灯亮,首先Y1(KC2真空泵)工作,然后是Y2(KC3)、Y3(KC4)、Y6(KC7)依次延时2秒顺序启动。
    在变频器里STF已经和SD短接了!
    您的意见我会记住的!这个PLC程序能不能按照电路图、触摸屏程序和编程要求来编写,因为我想看看按照这张电路图编出来的程序!厂里生产这台设备有半年了,但是我一直无法接触PLC程序,触摸屏程序还是我在设备调试的时候,凭大脑的记忆,回家后慢慢编的(也许有错误)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你对PLC编程学的怎么样了?你可以买本三菱PLC的编程书看看。一步步来编写。
    相信自我!

网友C:
    支持楼主的精神!楼主必胜!~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D:
    支持楼主的精神!楼主必胜!~

网友E:
    支持楼主,学习就得有股牛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学习就得有股牛劲.

    同意。

网友G: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但我打不开你的触摸屏程序。

网友H:
精神可嘉

网友I:
我编了一个,请高手看后指点一下.

网友J:
楼主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K:
支持,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L:
要知道楼主的工作原理才行。

网友M:
千万不要看编程手册,看完会更加无从下手

网友N:
慢慢来,一定学得会的

网友O:
我喜欢楼主这样的人!勤奋好学!肯钻!支持你!好样的!

网友P:
向LZ学学。

网友Q:
可以!你把相关资料和要求发到
yuan760@sohu.com

网友R:
你可以先买本书看看

网友S:
支持一下,想不到PLC真的有很多要学呢,我只是接触了PLC编程,可是离楼主差好 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