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楼主(2008-09-04):
请教个问题:程序里分段1,段2. 是不是当程序运行时,先重段1走,然后段2,再循环.
分段1,段2就是为了编程时用于区分任务,如果整个程序都写段1里也可以吧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程序分段是让程序更有条理性,便于自己阅读

网友C:
当使用程序一的时候,最好将程序二停止,省得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D:
完全可以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可以,写进去了后传送PLC就好了

网友F(2008-10-17):
分段只是让程式简明,各任务分开,并不是只能每次运行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