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仿真问题

楼主(2008-09-05):
请问达人,我在对我的工程进行仿真时,老是出现下面的画面,
请问要在哪里设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这是我GX仿真的软件版本和GT仿真软件的版本
请问达人,要怎么解决仿真的问题?

网友A:
用本站下载的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打开这个工程再存盘一下.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要仿真的程序應該是英文的吧?

网友A:
你这个应是用的GT Designer2 C Ver2.19触摸屏编程软件做的.

楼主:
谢谢2楼的提醒,我重装了2.33版的果然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