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零点飘移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我现在在做一套机床,但关电后零点就会改变,改变的也不是很大,再下次开机的时候又要重新调试,特麻烦.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哥,大姐.这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谢谢了

楼主:
是伺服电机的零点改变了,每次关电后,都变.能不能让他不变,或下次开机时找到上次关机时的点!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伺服
零点飘移和伺服、上位都有关系
1、如果伺服是绝对式编码器的,那就没有飘移的问题
2、如果是增量式的,上位需要采集编码器的Z脉冲信号,才能准确判断零位
3、如果上位没有采集Z脉冲,而且是增量式伺服,就不能保证零位不变,除非还有别的机械零位参考才行
所以看你的情况应该是第三种现象,解决方法也就参考1、2了
大哥!谢谢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zyfzxh) 鼓励一下!

网友B:
可以去三菱区看看,或者找“一天贼忙”版主问一下。我记得他在一个帖子里解释的很清楚。

楼主:
谢谢,再生电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二楼,你说的很对.可是我对Z脉冲不是很了解,麻烦您讲仔细点,好吗?

网友C:
大开眼界,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增量编码器每一圈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当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编码器的Z相就会有一个方波脉冲的输出
上位采集到这个Z脉冲信号就可以判断伺服电机转动的位置,以此来判断绝对机械位置
看看你的上位是否利用了这种方式

楼主:
我用的是安川的伺服,增量型编码器.那应该是伺服电机的内部的动作,跟我的程序和参数或者接线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对吗?如果是这样我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采用z 脉冲呢?应该怎么查呢?谢谢

网友A:
和你的程序直接有关系
安川的增量编码器是有Z相脉冲的,至于你的上位系统(比如PLC、运动控制卡等)是否接受了Z相脉冲信号
只要看一下安川的伺服驱动的输入输出IO口上定义Z相脉冲的接线是否有接到你的PLC或者控制卡上
如果有接线,一般电机转到Z相的位置就会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再看一下你的程序是否采集了这个信号
如果接线都没有,那么你肯定没有使用Z脉冲作为参考点了
你所说的这个z相脉冲,在安川好象成为c相,现在我只接了a,b两相,我这个是是位置控制加速度可变控制.明天我把我的程序给你看看,你帮帮我看看有没有毛病,可以啊?

楼主:
你所说的这个z相脉冲,在安川好象成为c相,现在我只接了a,b两相,我这个是是位置控制加速度可变控制.明天我把我的程序给你看看,你帮帮我看看有没有毛病,可以啊?

楼主:
碧海潮生,我的qq是263608820,我想跟你联系下,不知可否?可以的话可以加我,谢谢.我晚上在线!

网友A:
程序我可不会啊 呵呵
我只是了解而已,我原来是做伺服的技术支持的

网友A:
如果你只使用了A、B相信号的话,零点偏移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增量编码器本身的硬件特性所决定的
以为编码器刚刚上电的时候,可能A相会随机输出几个脉冲,也可能B相随机输出几个脉冲,而且在你设备关电的情况下如果电机位置有移动,编码器再上电以后也是反应不出来的,所以你的设备关机再开机以后,光采集A、B相信号是不能保证程序位置和绝对位置一直的

你要不产生偏移就必须使用Z脉冲,安川的话可能就是你说的C相脉冲了

楼主:
我现在的电机用的是电磁抱闸,在伺服单元断电前,先用电磁闸固定电机,在开机时是先让伺服单元通电,再让抱闸打开的.你以前用的是什么伺服,我想换个三菱的用用.好象价钱也差不多.

网友D:
youdaoli.有道理,应该是有一个物理点

网友A:
你这样的方式可以保证断电的时候电机不产生动作,但是还是不能保证编码器信号在断电前后保持一致的

我原来一直使用松下的伺服,三菱的也接触过,都差不多
松下便宜一点,三菱的精度高一点,功能强一点

楼主:
谢谢,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接入了一个清零信号。

网友E:
还没用过伺服,学习

网友F(2009-02-23):
2楼讲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