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变频器外部给定停止后,为什么还有一分钟左右的电流输出?

楼主(2008-09-05):
当外部给定全部停止后。变频器还有电流输出是什么原因?
求助
请高人帮助

网友A:
变频器的故障吧

网友B:
减速时间设定的太长吧。

网友C:
楼主应说明是用电流表(数字表或机械表)测得,还是在变频器面板上看到,电流是逐渐减小还是保持一分钟左右不变?电流到底多大?

网友D:
我同意IJL5130的说法,应该从这几方面去查,也有上面所说的,减速时间太长

网友E:
是电容的电没有放完,变频器停下来之后要等一分钟才可以去拆马达线路,否泽有高压电输出

网友F:
是不是直流制动

楼主:
直流制动关闭了
LCD显示有电流输出,1hz左右
抱闸已经制动

网友G:
囧,抱闸制动太快。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谢谢大家的bangmang

网友H:
一般来说变频器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减速时间的设置不合适了,你把减速速时间设短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I:
应该是制动电流

网友J:
减小减速时间 大约5S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减小减速时间 大约5S左右
同意

网友L:
请楼主说明一下变频器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是通信控制还是由端子控制的?你也可以把停止频率调大一点试试。

网友M:
抱闸制动太快

网友N:
不知道可不可以设置成自由停止

网友G:
有抱闸控制的场合一般情况是不允许设置为自由停车的。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