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的计数问题

楼主(2008-09-05):
今天碰到了一台设备,PLC是Simens S7-200,CPU224的,用了TD200显示数据,计数接近开关工作正常,PLC上面指示灯工作也正常,可是TD200上的数值就是不动,
换了一个TD200,也是这问题,小弟很郁闷,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计数器是高速计数器还是普通的呢。
然后看TD200中设置的VW区是多少,可以在线监控一下这个里面的数值是否是变化的?
如果是没有变化,追本溯源,查找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打监控状太进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