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梯形图寄存器D怎样来应用

楼主(2008-09-05):
请问一在梯形图中寄存器D怎样来应用

网友A:
主要用于存储数据,用MOV指令时涉及的比较多。
别的更多的指令都可以用到。什么CMP、FROM、TO……当然不是必须的,但经常用到……看看编程手册上的指令介绍……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