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我的笔记本电脑为怎么在程序监视时老是死机

楼主(2008-09-06):
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就去买了一根USB转232的线,编程和读去PLC程序时好的,可是当我来监视PLC时,时间一常电脑就死机要把电脑重新启动这是怎么回是,对了我的USB转232是力特牌

网友A:
正常现象。我的也有力特牌的,如果监控三菱的,可以一直通,如果是台达的,不能超过10分钟,如果是西门子的,也不能超过10分钟。所以我的做法是:不管用什么PLC,监控七八分钟后就手动断线一下,再联机,这样就能再用七八分钟……
本本没串口就是麻烦啊。前两天又去搞了一个BBL的串口卡回来,暂时还没发现这些问题。

网友B:
PCM卡好象比较有用 最好还是自带串口的 那样最好不过了

网友C:
自带串口?
最好还是使用各个厂家出品的USB编程电缆,没有这种问题了。
厂家出的USB编程电缆,并不是虚拟串口的方式进行运作,因此稳定性会有所提升。
以上~~~

楼主:
可我监控就是三菱PLC出现的死机现象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我来说下··
我发现好像FX1S 和FX1N的很少出现死机的情况。。。
而FX2N和3U的出现的死机的情况很多·我的本本也就监控10分钟左右。。
我问过我这的资讯··好像也不是内存的问题
这也是我苦恼的事情··
因为希望人来解答···

楼主:
把通讯端口改为COM3试一吧

网友E:
我用的也是BBL的PCMCIA--COM卡,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我的也是啊 老是死机。

网友G:
请教高手谁知道LG秒脉冲和分脉冲!请回复!

网友H:
厂家出的USB线也不一定没问题的,我就试过很多次用西门子原装的USB多主站PPI电缆下人机下到一半断线,最后还是用串口线下进去的,总感觉USB的还是没串口线稳定

网友I:
怎么解决啊

网友J(2008-10-15):
我的力特的线 监控三菱的FX2N倒是没有出现过问题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K:
我只是偶尔碰到这样的问题,特点就是在一台变频器使用场所,三菱,台达松下,基恩期等等都临控过,我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 本本有外接电源的时候不会出现临控自动掉线的现象,如果用电池的话,十有八九会掉,有时会出现联机都联不上或一联上就掉的现象请大家共同把这个现象进行总结.............

网友L:
请问BBL的PCMCIA-COM卡多少钱

网友M:
现在商用机也不贵换机吧,

网友N:
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O:
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