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和台达文本显示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8-09-07):
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文本显示器坏掉了,显示器失信捷的,PLC是LGK120S,K7M-DR40U(E)的,我手里正好还有一个台达TP04G-AS2的文本显示器,我对照PLC程序找出元件对应的地址,用台达的屏作的程序,可就是和PLC通信不了,总显示通信过时,通信线也是照PLC使用说明书里做的,通信协议和PLC一样,我对LGPLC了解又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请用过LGPLC的高手帮忙解释一下,LG的通信协议该如何设置?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通信线按照 台达TP04G-AS2的文本显示器的说明书做,通讯协议在用文本创建工程的时候没有选择LG的选项吗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LGPLC和台达的通信线的接线图你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B:
接线图能发来看看吗?

网友C:
信捷公司的人是骗子,有问题时问他,回答,你重买一个,反正不贵.娘的,什么技术问题都不会回答,(我说的是东莞信捷)

楼主:
多谢各位工控朋友的帮助,我把图传上来,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如下图:

网友D:
台达,信捷都不懂,帮顶

网友E:
如图,查看你PLC的Cnet的开关状态。如果Cnet为On,就用你那种通讯线的做法,如果还连接不上。可以试试把Cnet开关拨到Off,然后再用
2----3
3----2
5----5
这种通讯线的方式试一下。
关于LG的PLC可以去下载LG的用户手册,LG的网站
http://www.lsis.com.cn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的帮助,我把Cent拨为ON ,按照我的接线图接线,通信成功,谢谢,以后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