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师傅,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能控制PLC吗?

楼主(2008-09-07):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能控制PLC吗?

网友A: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上的

网友B:
还有这功能```又学习了

网友C:
好像两个软件的语言版本必须相同

网友D(2008-12-27):
GT-simulator2 软哪里找得到?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E:
能 利用在线模拟 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GT-simulator2这个软件就可以
请问是能控制真的PLC,还是控制GX-simulator这个模拟PLC呢。

网友G:
能,我用触摸屏软件仿真控制过三菱PLC

网友H:
又搞明白了一些东西,谢谢!

网友I(2009-02-03):
仿真软件和实物PLC都可以控制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J:
哪个师傅说具体点 谢谢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K:
是真的吗。有些不明白阿。

网友L:
可以仿真模拟的
PLC+触摸屏

网友M:
我试过了,我的只能控制模拟的PLC,但不能控制真的PLC,要怎样控制真的PLC,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N:
没有问题的

网友M:
真的PLC 控制不了,好晕。请师傅们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