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范围内取随意数据?

楼主(2008-09-07):
如何在一个范围内取随意数据?如50到100之间取随机数!而且要取随机的数据,不能是重复不变的。

楼主:
有人帮我吗?

网友A:
既然要使用到隨意取數據,自然要用到隨機數概念,也就是RND指令啦。
以上~~~

网友B:
RND指令,产生一个随机数(0~32767),并存储到由D指定的元件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ND指令,产生一个随机数(0~32767),并存储到由D指定的元件中
RND产生的随机数其实也是一个伪随机。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D:
用RND指令产生一个随机数(0~32767)后,再用比较指令对产生的数与50和100进行比较,如果在50到100内则跳出此程序接着运行下面的程序,如果不在此范围,则一直进行循环。

网友E:
别管真/伪随机了,有就不错了,FX和A的还没有这个指令呢.

网友E:
产生的随机数/655+50 即可.

网友F:
其它品牌的小型PLC有这样的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