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7):
本人想用触模屏分别控制三台电机的速,在触模屏上每台电机有一个加速和一下减速的按钮~请问要用到PLC里什么指令才能实现模似量调节呢?

网友A:
引用楼主zhenzai7于2008-09-07 10:51发表的 急~~怎么用触模屏调速? :
本人想用触模屏分别控制三台电机的速,在触模屏上每台电机有一个加速和一下减速的按钮~请问要用到PLC里什么指令才能实现模似量调节呢?

请问楼主   单独用PLC   的 IO  输入 ,加速 减速  你可以吗?? 如果可以 , 那你就把 IO 输入  换成  PLC 的 内部继电器  放在 触模屏 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单独用PLC   的 IO  输入 ,加速 减速  你可以吗?? 如果可以 , 那你就把 IO 输入  换成  PLC 的 内部继电器  放在 触模屏 里就可以了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要从0开始然后每按一次加速变频器慢慢的往上加~就是要用触模屏实现模似量的调节~不知道怎么编

网友B:
您的觸摸屏沒有内部的腳本可以做?

模擬量的調節非常的簡單,比如三菱的DA模組4-20MA對應的是0-4000,因此您在觸摸屏上只要將0-4000的數值送入PLC的内部寄存器中就可以了。轉換為模擬量那是DA模組的事情了。

以上~~~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就是,要得哈!

网友E:
直接用数值输入开关设置范围0-4000。3个

网友F:
选变频器有加速“RH”,减速“RM”用GOT 控制PLC用直流电驱动即可!

网友G:
用三菱A/D模块 把数字量转化模拟量(电流或电压)   去控制变频器速度

网友H:
可以利用触摸屏,PLC,变频器1,变频器2,变频器3,它们之间可以用通讯来做,很简单,但是思路比较复杂。

网友H:
利用触摸屏的触摸键来增减,PLC编段程序累加的或累减的。然后在利用通讯把累加的值,写到变频器的RAM当中。

网友I:
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啊

网友H:
直接用他们之间的通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觸摸屏沒有内部的腳本可以做?

模擬量的調節非常的簡單,比如三菱的DA模組4-20MA對應的是0-4000,因此您在觸摸屏上只要將0-4000的數值送入PLC的内部寄存器中就可以了。轉換為模擬量那是DA模組的事情了。

以上~~~

谢谢~我实习一下先~

网友J:
可以这样做
1、触摸屏上的按钮对应PLC内部辅助继电器M,当按下触摸屏上按键时,继电器M闭合;
2、用继电器M来控制整数增一、减一指令(LD M /DEC D),如果要比较快的调节,可以用整数加、减指令(如:LD M/ADD 10  D0  D0);
3、如果数模转换模块的分辨率为12bit,用比较指令来控制数据寄存器D的值在0~4000范围内;
4、用TO 指令将D数据写入数模转换模块的缓存器BFM内,即可控制变频器了。

网友J:
不用数模转换模块,如果要用PLC继电器输出控制变频器,可以用以下方法:
1、触摸屏按钮对应PLC辅助继电器M;
2、继电器M控制PLC的Y输出,如Y0启停、Y1加速、Y2减速;
3、Y1、Y2接到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端子选择UP/DOWN功能设置;
4、注意:变频器的启动时间和停机时间要设置得大一些,这样触摸屏按钮按下时,变频器速度变化才好控制;
5、这种方法适用于调速要求不高的场所。

网友K:
我公司用DA模块,在触摸屏里输入数字,对应PLC的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