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仔米

楼主(2008-09-07):
各位兄弟,谁有这个软件,请联系我,我的Q号:838076167,邮箱:bai.taiao@163.com,先谢谢啦
肥仔米

楼主:
再补充一下这个型号是斯美特触摸屏的型号,不是该软件的型号
肥仔米

楼主:
真的没有吗,这个软件太难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没有吗,这个软件太难求了。

恐怕您连他使用何种软件都不知道吧。

他使用的是泉毅(Hitech,海泰克)的ADP3.

ADP3软件在网络上是一大把一大把的。
肥仔米

楼主:
不是同一家公司的吧
肥仔米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我先试试,谢谢啦
肥仔米

楼主:
再请教一下,我该选择那一种触摸屏型号,好似没有这个型号GD17n-BST2E-CD的呢?Hitech,海泰克的ADP3都是PW系列开头的,怎么办呀,我该选择何种呢?请大家指教指教。
肥仔米

网友B(2009-04-25):
好象是选1711- 什么no的     和 海泰克一样   软件用海泰克3,0 也可以  我前两天用过

网友B:
斯美特软件GD17n-BST2E-CD触摸屏解密软件是没有的  但是可以屏对屏拷贝    有需要可以找我 QQ546597203  不要钱的免费帮忙

网友C(2009-09-28):
加密了也可对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