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给初学者的一个小题

楼主(2008-09-07):
给初学者的一个小题:以最少的步数编一段程序,要求X0控制Y0,点动XO,YO ON;再点动X0,Y0 OFF....

网友A:
ldp x0 Alt y0

网友B:
交替输出

网友C:
交替输出是不能点动的

网友D:
实际上就是个单键启停的程序 好多方法都可以实现

网友E:
怎么实现啊。谁给写出这个小程序我们学习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E:
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做出来,请哪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F:
这个好像是考我们有没有认真看功能指令吧,呵呵.

网友G:
用ALTP指令
应该是最简单了
孤星泪

网友H:
用ALTP指令

网友I:
A Y0
JCN M001
A X0
R Y0
JU M002
M001:S Y0
M002:NOP0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J:
用ALTP指令
给初学者的一个小题
http://ymmfa.com

网友E:
我是初学者,正在学习三菱FX系列编程,ALTP指令在FX系列软件中我没找到,请各位老大用FX系列编程软件解答这个题目,谢谢。学习中

网友K:
楼上可看下图

网友E:
谢谢站长,可还是没看懂,是不我太菜了
,请问ALTP指令是什么PLC编程软件的指令啊,我刚接触三菱FX的编程软件,这个软件里我没找到ALTP这个指令,所以不知道这个指令的用法,还请站长多指教

网友L:
看附件I

网友M:
用altp 是反复动作!就可以体很容易实现这个 要求了啊!也就是一个输入启动/停止!功能

网友M:
请问站长 我正自学三菱可编程控制器 ALTP 与ALT 有什么区别!P 是指针吗?

网友N:
楼上的,ALTP是交替脉冲输出指令,ALT是交替输出指令,区别在于当你按下X0 时如果用ALT指令的话在你按下X0 的时间段里面,ALT会不停的交替输出Y0,因为一般扫描周期很短的,有ALTP是脉冲指令,它只接受按下X0 的时上升沿的信号,所以不会使Y0交替输出

网友O:
不知道呢,有人会吗?

网友P:
3楼的说交替输出不能点动是什么意思啊,晕

楼主:
P表示上升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