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安装求助

楼主(2008-09-07):
下载安装后提示MELSOFT通用组件2安装初始化失败,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用的是雨林木风吗?有人跟我说你这个系统和软件不兼容。我的装了,也是用不起来

网友B:
用纯净安装版的操作系统。是你的操作系统的原因,在工业控制中,最好不要用GHOST的系统。

网友C:
有这么多人帮你出注意,那就先换系统看看吧!

楼主:
删了一些软件,再重新装了一遍,已OK

网友D:
不是系统问题,是你的软件2 的驱动你自己的电脑里面有不兼用的,把它删除就可以装了

网友E(2009-02-16):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哪些软件的驱动要删啊

网友F:
好象要先装一个什么环境软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