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7):
各位前辈,小弟没用过扩展模块.所以想问一个问题,我用一个FX 1N60点的输出点不够,差几个,我想用一个扩展模块FX 2N 8点的模块,不知输出点怎么排列的,是不是自动排的后面的,十位是不是自动默认的
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按七进制从主模块排列X,Y的编号~!

网友B:
没有7进制,是8进制自动扩展到主模块的后面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B:
0到7             10到17是不是都是有8个点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C:
要注意x43后不能用了,从x50开始。

网友D(2008-11-05):
假使主机是用到X33,加扩展后直接用到X40
60MR是24出的,应该是00-07 10-17 20-27 那样扩展输出就是30开始了

网友E:
按8进制排列的 接下去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PLC软件里面看出来的啊

网友F:
很有道理

网友G:
最实在可靠的方法:接好模块后闭合其中一些点,监控I/O印象寄存器。

网友H:
又长见识了

网友I:
顺着往下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