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同线速?

楼主(2008-09-07):
这里的同线速是指卷料机上放料的速度和卷料的速度一样。2个电机分别是装在料的中心的。请教各位高手应该怎样实现这个动作呀?

楼主:
急呀。。别沉了哦

网友A:
如果您是使用变频器调速的话很好办,取一个公共控制电压,然后每个电机再加一个微调电位器即可,如有不明可与我联系13798481284,张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楼主:
楼上的此法不行吧....因为电机速度搞成一样的话放料的圆周半径会越来越小.卷料会越来越大,这样速度一样不是把料拉断了呀

网友A:
使用自动张力控制器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B:
张力控制器,

网友C:
放卷用恒张力控制(自动张力控制器+磁粉制动器),收卷用力矩电机+力矩电机控制器控制

网友D:
用AD和DA 模块来做,AD用来检测放卷与收卷张力或转速的变化通过参数加以补偿并通过DA模块将模拟电压加给驱动装置来改变输出速度

网友E:
可视再场实况而定,以上朋友们的各个建议都是非常现实的解决途径,你针对实际情况进行选项反革搭配即可,总之思路就是这些吧

网友F:
正需此方面的资料,望大家多讨论同步控制方式,详细一点。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G(2008-10-08):
如果变频器使用太贵那么就用电磁调速器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