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8-09-07):
SWOPC-FXGP/WIN-Cl软件为什么 寄存器、数据不传送也可,它到底是些什么文件?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應該是說的,使用過的plc在傳程序的時候,由於本來都有,你所修改的部分只是程序而已,所以只用上傳程序就好了,上傳的選項有四部份(fx),1.程序----必須,2.註解----建議不要上傳到plc中,占內存,3.參數----plc硬體的一些設置,4.數據----數據寄存器中的參數,3.4兩部份在修改程序後不用重新上傳

网友B:
传送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掉电保持的寄存器”的数据,还有一部分是“参数”,最主要的是“程序”
某些程序没有使用掉电保持的寄存器,故而不传送这一项也不影响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兄弟~~~

楼主:
多谢上面师傅的指点!

网友D:
多谢指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