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设备运行时间累计程序,请问各位:用哪个指令可以实现此功能?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
用定時器可以實現
用時鐘脈沖+計數器可以實現
用系統時鐘可以實現。

凡是能與時間有關的指令都可以實現,多讀讀編程手冊,會發現方法真的好多。

以上~~~
  • 下载积分:+3(yjp-gyl)

楼主:
    请问1楼,程序如何编写?谢谢!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B:
    累计时间范围,精度?
    比如:
    范围:0-999999h
    精度:1min

楼主:
    我们是想通过PLC程序查看机器运行的累计时间,可从触摸屏上查询,请3楼帮我编一段,感之不尽! 累计时间范围就按:0-999999h
    精度:1min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C:
    LD P_1分钟
    @ADDL(54) DM100 DM0 DM100
    LD P_First_Cycle
    MOV(21) #1 DM0
    MOV(21) #9999 DM102
    MOV(21) #9999 DM103
    LD P_On
    CMPL(60) DM100 DM102
    AND P_EQ
    @BSET(71) #0 DM100 DM101
    END(01)
    ****************************************以上*************************
    最好在“LD P_1分钟”后AND一个系统启的触点,不致于上电就计时,而是系统启动后才开始计时。
    文本或人机界面指向D100,寄存器数量:2个。
  • 下载积分:+3(yjp-gyl)
  • 下载积分:+5(yjp-gyl)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楼主:
    太感谢5楼的帮助,谢谢!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C:
    不用谢,相互学习一下就好。我个人认为,工控程序方面没哪个能敢称是真正的高手。如果真想感谢我的话就给我个月饼吧, 开个玩笑。。。。。。

网友D(2009-01-08):
    5楼的方法很好,简洁有效.

网友E(2009-12-03):
    大家帮忙看看
    附件: 87.rar (3 K) 下载次数:125

网友F(2010-02-01):
CPM2A可以设定时间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G:
5楼的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H:
看过了,收藏了。

网友I(2010-09-12):
请问1楼,程序如何编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