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32位的浮点数大小比较

楼主(2008-09-08):
32位的浮点数运算碰到的问题? 哪位朋友帮忙给看下,谢了!

网友A:
这样:
D>
D<
D=

楼主:
32位的浮点数

网友A:
[
D
> D180 D186]

楼主:
只是比较D180 和D186的大小, 但是没法得到结果??? d186的数值和上面的数值不符。。。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我感觉是d180的数值没有被“引用”下来,

网友A:
过程有点别扭,但结果是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我感觉是d180的数值没有被“引用”下来,
条件都对LD8000,
监控时候 > d180 d186 ;d> d180 d186 中的D180都是变化的,只是数值不对??、

网友A:
D> 只是32位的比较
要支持浮点应该用DE>
可是没有这个指令
这和MOV一个问题,所以只能比较大小,而看不到实际数值

楼主:
好的,有点明白了,我再试试看。
杨工,谢了。

网友B:
FX2N有浮点数比较指令的,如:
DECMP D0 D2 M10

网友C:
原来如此,学习了
如何进行32位的浮点数大小比较
http://ymmfa.com

网友D:
2楼的。那个DEADD K0 D184 D186
中D184和D186中的数字怎么不一样?

网友D:
嗨有那个减法,怎么不是负数啊?郁闷!
不明白?

网友E:
程序是对的,监控数值只能参考

楼主:
我用FX2N    fx2ad   来进行一个电压模拟量的监控,但是外部的电压(5V,监控时模拟量值大约2000)有跳动,让这个跳动的电压和标准值进行比较很不方便,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