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之后,电机还会再往前动一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楼主(2008-09-08):
经常看到一些设备,回原点之后,电机还会往前动一下,再回来。
这个动作是怎么实现的,以三菱的为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大概是为了消除机械反向间隙吧

网友B: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话一般是这样的:
原点都是通过光电的接近开关或者机械的行程开关来判断的
开关动作有一定的范围,所以这类开关都不能很精确的反映绝对位置
所以原点开关只能做一个参考信号,而电机再转一定的距离就是在寻找编码器的Z相脉冲
以此来判断准确的绝对位置来定位

网友C:
另外还有一些是用原点开关的信号沿定位的

楼主:
那这个动作是本身伺服原点回归就有的吗。

网友C:
是啊,取决于你设定的原点回归方式是哪种了

网友D:
消除丝杠间隙

网友E:
在机床在回零是首先是以一个高速去接近零点,当碰到机床的回零开关时,减速.机床的回零限位开关是一个常闭的当开关有1到0再到1时,系统开始寻找编码器中一转信号,把采集到第一个一转信号作为机床的零点.机床停止运动,回零结束.在FANUC的系统中,并没有往回反,而是仍然以低速往回零的方向走,但西门子的碰到开关后是往回反.寻找一转信号的
下载积分:+1(wenbin999) 热心助人!

网友F:
消除反向间隙。

网友G:
赞同5楼说法

网友H:
最精密的设备都会有误差产生,回一下减少机械的误差。

网友I:
寻找机械原点与电气原点的共同点,避免机械误差过大

网友J(2008-10-19):
楼主好样的,我们支持你,加油啊

网友K:
好,现在要注意这一问题。搂主不说我还从未注意这一问题呢?谢楼主

网友L:
高手 高手

网友M:
好佩服,也解决了我的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