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电机的实际速度

楼主(2008-09-08):
变频电机所带编码器与三菱变频器构成反馈进行速度控制,如果PLC(FX2N)想获取电机的实际运转速度,怎么来解决?
可以直接从编码器的A相取脉冲信号吗?

网友A:
把A相的脉冲接到X0,再用SPD指令来读取
下载积分:+1(haif)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相的脉冲接到X0,再用SPD指令来读取
A相脉冲已经与变频器连接了,可以再和PLC连接吗?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吗?

网友B:
利用一个传感器输入到PLC,让PLC高速器记录一分钟有多少转
传感器安装在何处?什么样的传感器呢?
下载积分:+1(haif)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