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求助!! 三菱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08-09-08):
FX2N-48MR 使用力控6.0组态软件。
需要做通讯的很少 就是PLC内部一个计时的程序。
反映在组态软件上就是 1号工艺运行总时间T (plc内部给定,要求可以修改,也是唯一一个要修改的,这也是通讯的目的)
1号工艺已运行时间T1
2号工艺还有多久开始运行 T2
T=T1+T2
这种情况下 使用三菱的什么通讯模块了?是232BD还是 485BD 那个更方便一点 (或者是232if 之类的??) 信号传输距离不超过5米
当然组态本身不会这么简单,这只是plc相关的一部分。

网友A:
如果是点对点则使用232BD,否则使用485BD

楼主:
现在要求的是2台 plc都要和工控机通讯
都是读出时间参数
还是选用485bd的吧
那位能介绍下相关的知识么? 谢谢了!!

楼主:
那个做过的给点意见撒
谢谢了

网友B:
我靠,CC-LINK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