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8):
编程软件里的分层号还有覆盖层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搞不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各位兄弟发言啊,我也在学HAKKO的好多搞不懂的,要向各位请教呢,比如:怎么设密码啊,........

网友B:
覆盖层就是弹出式画面,用于在主画面中制作弹出式画面,典型的应用就是弹出式数字键盘的使用。

分层ID这个实际上在大多数应用中是无意义的,但是富士电机(Hakko)给予其触摸屏在运行时改变其组件属性的方法,也就是说,用户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对相同ID号一次性操作,比如,ID号为0的A,B,C的3个组件,ID号为1的D,E,F三个组件,通过ID号,我可以同时对A,B,C操作或者对D,E,F操作。

以上~~~

网友C:
大家看看,
附件: 密码.rar (1 K) 下载次数: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