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这段程序的内容.越详细越好.站长请帮忙,谢谢

楼主(2008-09-08):
程序见所附图片

网友A:
起码,你要提供一下PLC的型号、特殊模块的型号,他们是怎么配置的
其实根据编程手册,查看一下所用到的几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就能了解这段程序了。

网友B:
相当容易 就是弄个4ADPT读取温度然后与30到4000范围内做个区间比较

楼主:
是我不好,没讲清楚
FX2N 的PLC 温度模块4-AD-TC
用电热偶(K型)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