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x2n的编程电缆能做到15米吗?

楼主(2008-09-08):
有一设备要求编程维护电脑离PLC 10M 要求编程电缆能做到15米 请问各位高工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做是做的到,通讯很慢了,很难了.

楼主(2008-12-05):
谢谢 已经做好

网友B:
由于是RS422的,可以延长到30m.
要在25针的接口处延长,再接那个25针转8针的.(使用SC-09)

网友C:
还没做过,学习了

网友D:
422的接口,15米长不是问题,关键是232这部分不能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