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08):
请问哪里能买到三菱PLC FX系列和威伦触摸屏的编程数据线吗?要多少钱?
yanzhi2008

楼主:
现在就去找杨工

网友A:
你好,
不知道兄台,你威伦触摸屏用什么编程软件了

楼主:
我用的是威伦专用的EB500V.2.7.4版本

网友B:
你应该找威伦触摸屏的厂家,或是自己做一个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吧

楼主:
看来还是自己做一个吧,但愿别把我的电脑串口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