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三菱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8-09-08):
我有一台FX1S,学习用的,这几天借给我朋友学习,可是在他的电脑上PLC无法通讯,通讯电缆是我自己做的,在我的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连接都很正常,可是拿到我朋友电脑上就是不行他是台式机,用uSB转串口也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望各位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对了 在他电脑上 驱动也打好了 USB线插上去也能识别 可是插上PLC没反应,GD软件打开,在线,选择主机型号,出来通讯设置页面,都是灰色1!!!!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相同遭遇的朋友!!??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先!

网友A:
建议你先检查自己的通讯电缆连接状况,应该是没有连接上,有没有设置com1端口上

楼主:
肯定是连好了 至于设置嘛。gd软件打开,在线,选择机型,再出来通讯设置画面,可是都是灰色的啊 无法设置。。。在设备管理器里COM1口也是有的啊,。。我郁闷了,难道我朋友的机器不兼容吗????我想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

楼主:
重装系统,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B:
編程軟件重新安裝試試,如果還不行可能是操作系統的問題了!

网友C:
如果PLC和电缆没有换过的话
用排除法,很显示是你朋友的电脑 + 软件的问题
想一想有以下两种可能
1,软件里面的COM口没有正确选择
2,电脑系统或者串口有故障

网友D:
系统和编程软件有冲突,重装其他版本试一下。

楼主:
同一个软件和我用的一样 装了几次 软件又不要设置的 要是连接没有问题 那么 打开软件,在线,选择机型然后才出来设置界面,要是连接没问题的 那么串口 一栏因该是“高亮”而不是灰色
x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叫朋友重装试试吧!!!

网友E:
应该是GX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F: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哦,搞的我重装了十几次系统才搞定的。

GOOD LUCK

网友G:
用旧版本软件试下
如FXGP-WIN-C
这个有免安装的.打开软件之后,可以先设端口先,再连接的

网友H:
最的的可能是USB转串口设备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I:
编程软件的问题

网友J:
我想是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8-10-25):
谢谢大家的关心,装了一个低级的版本就好了
看来还是系统不好啊!有可能是系统太老了

网友K:
重新下载一个软件 安装吧

网友L:
应该是com口不对!要不就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M(2011-05-14):
你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有的电脑系统问题,如果你的电脑系统是家庭版,建议更换系统,重新装GD软件

网友N:
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