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帮我,威伦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用的是EV5000 组态软件,安装上了,通信不了,USB 不行,后我用串口也不行了
是不是我的安装问题?

网友A:
第一,软件安装过程中有没有关闭防病毒软件?一定要禁用。
第二,USB通信,驱动是否正常安装?
第三,串口通讯与设备所适用的波特率关系很大,建设在设备管理器里确认你的通讯速率。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线
你能确定屏上的串口是好的吗

网友C:
本人用过威伦触摸屏,需要注意的是:1)先建一个工程,型号同你手上那台一样。2)设置好相关通讯参数。3)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线可以自做,但与电脑的通讯线应是去他们公司买(他们公司的那条线有三个D型9针插头),至少本人自做还没成功过。我想主要还是那条线的问题。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