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好多指令用仿真软件不支持呢??高手解释下好吗??
孤星泪

楼主(2008-09-08):
为什么有好多指令用仿真软件不支持呢??高手解释下好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模拟器呢?实在是无法解答。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正常现象
模拟一般都无法模拟高速指令等

网友C:
什么意思?用的什么仿真器啊?

网友D:
一些特殊的指令都不能用仿真器模拟的
孤星泪

楼主:
是三菱PLC仿真软件 Gx Simulator 啦~~
孤星泪

楼主:
模拟高速指令都不行
为什么有好多指令用仿真软件不支持呢??高手解释下好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