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9-08):
请问这段有关于时间独处的程序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以后上传图比较直观,方法参考这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0687.html
你可以先看一下 TRD 指令,意思就是把当前时间写入到D0开始的几个D里面
然后比较其中的D1,D2,如果D1大于15,或者D1等于15并且D2大于16的情况下就置位S48
按下M292复位S48
S48那边一定有一段程序,作特殊用途的
这个程序的关键就是 大小判断 > = ,还有TR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