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Proface 传输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在传输Proface GP2500时突然外部断电,当我再次传输程序时系统总是提示GP未打开,人机就是一个异常画面,好像是显示GP在强迫状态下传输时终止,重新下载程序。怎么也回不到初始画面,也传不了程序。请问如何复归出厂状态,怎么解决此问题

网友A:
重新不会不能吧?不太了解PROFACE

网友B:
用手按住屏幕左下角和右上下角,進入offline,然後進入初始化

网友C:
试一下初始化,参考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6888.html

网友D:
最好清空一下内存 。进入到参数设置 里面好像是有个MER字样的 然后进去有个数字键盘 ,进入输入界面 然后输入密码“1011”点STAR按钮 系
统开始初始化内存,完成后 设置到你需要的 传输设置就可以把触摸屏程序顺利传进来了。

网友E(2008-12-05):
没遇到过!
互相学习

网友F:
它的公共密码是‘1101’而不是‘1011’。

网友G:
初始化就可以了

网友H:
大侠门,那三菱A980的怎处里

楼主(2009-08-05):
最后给供应商拿回去重新灌了下出厂程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