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9):
软件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3,PLC是200-224的,通讯电缆是USB/PPI+的

这里面没有PC/PPI cable(PPI)啊! P无法和PLC通讯啊!
怎么添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您没有看到Add/Remove吗,按Select中去添加。

提醒您一下,如果您的电缆不是西门子原装,请在稍后的端口设定中选择虚拟Com,否则选择USB哦。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没有看到Add/Remove吗,按Select中去添加。

提醒您一下,如果您的电缆不是西门子原装,请在稍后的端口设定中选择虚拟Com,否则选择USB哦。

以上~~~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B:
不行是什么不行啊?

你就一步一步来做吧,把点击“select”后出现的页面贴上来看看。

楼主:
  软件换成了V4.0 STEP 7 MicroWIN SP5,PLC是200-224的,通讯电缆是USB/PPI+的

郁闷啊!上个星期用的还好好的,这个星期突然就不行了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C(2008-10-17):
  那是你软件安装有问题了

网友D:
USB驱动,重启计算机

网友E(2008-11-18):
将200软件重新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