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PLC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客户,刚开始说触摸屏不能用,过去查看是PLC有问题,把程式调出来后里面有好多不完整的程式,有些输出的地方是ERR,请问是PLC有问题还是程式有问题,是否重新传程式进去还是要维修PLC.PLC是LG200的

网友A:
传上来看看可以吗?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C(2008-11-28):
在软件上面检查下程序 检查无错误证明程序没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