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进来看看,帮个忙,小弟急用.

楼主(2008-09-09):
在梯形图最后+RET指令,程序总转换不了.与转换时总是说RET出错,把它去掉就可以转换了,不知那里出问题.

楼主:
PLC是FX1S的

网友A:
你是写的步进吧?这种写法是错误的,所以RET写上去是不行的!例:
LD M8002
SET S0
STL S0
OUT YO
……
……
RET

网友A:
或者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0
SET S20
STL S20
OUT Y0
……
……
RET
END
下载积分:+1(xdoit)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言之有理。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