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9):
三菱plc能把发出的脉冲反馈到触摸屏上吗?假如PLC以一定的频率给伺服放松脉冲,能把这个脉冲的适时个数显示在触摸屏上,即到PLC从第一个脉冲发出时,触摸屏显示1,发第二脉冲信号时,触摸屏显示2,以此类推,即PLC如果发脉冲信号,触摸屏就可显示出发送的适时位置?

网友A:
你的PLC的扫描周期是多少?触摸屏能不能来得及对每个脉冲进行反映?似乎你的这个方法只对频率极低的脉冲有效吧
  • 下载积分:+1(shag) 热心助人!
  •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其实我并不是想看清楚脉冲个数,只要在触摸屏上有个显示就可以,我的用法是在流程中触发脉冲指令,这样触摸屏上就显示脉冲正在输出,以以此递进的方式显示数值,并一定每个数值都显示,只有最后一个数值正确即可,当脉冲输出完毕后触摸屏上显示的脉冲即为刚才发出的脉冲数,程序继续运行,当第二次进入流程后,PLC继续发送脉冲(与第一次的脉冲数可不一致),则触摸屏上在第一次脉冲的基础上进行累加,即如果第一次脉冲数是100,第二次脉冲数为200,则触摸屏在第二次脉冲发送完毕后显示为300,以此类推,可重复机械累加,当达到一个值后,PLC发送反方向脉冲,触摸屏从显示数值开始进行递减,一直到0,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实现??

网友B:
    读取系统的特殊寄存器,如D8140的低位……

    具体还取决于您使用的指令,因此请您看看FX编程手册中关于定位的描述。

    以上~~

楼主:
    关键是能不能进行递减计数??就有由预定脉冲见到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能不能进行递减计数??就有由预定脉冲见到0.?

    无论递减还是递加,只要能读取自然就有办法将其转换。

    无论是在PLC中转换还是在触摸屏中转换,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以上~~~

网友C:
    在定位模块里不是有个当前值参数的

网友D:
    我 也想知道呀
    相信自我!

网友E:
50-33=?

网友F:
可以做到 在PLC中 就是比较麻烦 四则运算就可以呀 将D8140的数字 加过来 减过去 颠来倒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