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08-09-09):
主程序写在FEND前面, 不调用子程序的话子程序不会进行扫描,当调用子程序的话,是不是和主程序一起进行扫描呢? 这个指令一般是怎么用的,或者说用在是场合? 请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调用子程序的话,子程序会进行扫描,不是和主程序一起进行扫描,而是扫描完调用的子程序后回到主程序继续扫描

楼主:
如果是一直调用的话呢?

网友B:
一直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