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8-09-09):
在电脑没关机或PLC没断电的时候,扒下下载线对PLC到底有没有影响?
书上说不能这样做,但每次这样也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A:
我也是习惯直接拔掉,也没出现问题 呵呵

网友B:
一般没什么

网友C:
要看运气了,运气不好的话是会坏的啊墨盒和

网友D:
我也是直接拔的,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E:
要看运气

网友F:
一般我是先关电源,在拔线

网友G:
小心些没有事的。
相信自我!

网友H:
这是怕烧坏接口,书上说的都是从安全考虑的。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