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和PLS的区别

楼主(2008-09-09):
听别人说三菱PLC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没有PLS工用可靠,真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一样的把

网友B(2008-10-21):
我觉的差不多呀

网友C:
应该没差

网友D:
一样的功能!

网友E:
听高手说应该是PLS可靠

网友F:
应该一样 吧

网友G:
功能差不多,看在什么地方使用了

网友H:
各人所用的习惯吧,我觉得是一样的,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有些地方是LDP好用一点(比如用在输入方面),但又有些地方是PLS好用一些,反正各有各的好处,我们是根据需要来用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I:
一个是边沿线圈检测 一个是边沿触点检测 用起来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J(2009-02-21):
感觉都一样,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K: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L:
差不多吧

网友M:
你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两个不是一样嘛!

网友N:
功能是一样的 比如你变个逻辑与的程序 很多出点一同动作才出现一个上升沿 是不是这个时候用 PLS 比较好。 如果说编个或逻辑 是不是用LDP LDF 比较好。

网友O:
在我看来功能差不多,那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