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09):
[s请各位大侠帮助:
本厂一机器用OP-37与s7-300组成监控系统。连接电缆上靠近plc编程口处有一9脚D口,请问是什庅口?上载PLC内程序时是否不用拔下该电缆,直接将PC-MPI电缆接头插入该D口行吗?谢谢!
ize=5]

楼主:
求助! :
请各位大侠帮助:
本厂一机器用OP-37与s7-300组成监控系统。连接电缆上总线连接器靠近plc编程口处有一9脚D口,请问是什庅口?上载PLC内程序时是否不用拔下该电缆,直接将PC-MPI电缆接头插入该D口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