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0):
各位大虾:帮个忙!下面的梯形图怎样写,且尽可能用功能指令.谢谢!!!
自动控制小车的运行方向(左右移动),有五个按钮SB1SB2SB3SB4SB5和限位开关LS1LS2LS3LS4LS5,(SB1-LS1...SB5-LS5是一一对应的)
1,当小车所停的位置LS的编号大于呼叫的SB编号时,小车往左运行至呼叫的SB位置后,停止.
2,当小车所停的位置LS的编号小于呼叫的SB编号时,小车往右运行至呼叫的SB位置后,停止.
3.小车位置LS与呼叫编号SB相同时,小车不动作.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仔细体验一下上面各个连锁的逻辑关系(非),找出最简单的程序。

网友A:
呵呵,这个不错,等我想一下,我也是刚刚学习PLC的。

网友B:
楼主:如果当前小车不在任何一个限位上,如何确定小车的行进?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工艺描述不清楚。

网友D:
用CMP指令和MOV 指令可以写出最简单的程序。

网友E:
实际应用中X0-X4要求点动吧?那么楼主的梯形图就会复杂些?2楼说的对呀楼主咋办呢?

网友F:
看宋伯生编的(PLC编程实用指南)一书有本例详细讲解。

网友B:
提供一个西门子的程序供参考。
L IW 0
L 0
==I
R Y000
R Y001
L IW0
L IW2
>I
= Y 000
<I
= Y 001
NOP 0

其他PLC依此类推。
  • 下载积分:+2(狂雨飞星) 高啊!
  •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A:
    S7 300 CPU 314测试通过!

网友G:
    看不明白

网友H:
    我刚学PLC,看过一个例子用的是MOVP 指令、和触点比较LD=  LD>  LD<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工艺描述不清楚。

网友J:
可以做位置记忆,
像做电梯呼叫

网友K(2008-10-12):
楼主这个类似电梯梯形图嘛写的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