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谁能给出最简单的程序.

楼主(2008-09-10):
自动控制小车的运行方向(左右移动),有五个按钮SB1SB2SB3SB4SB5和限位开关LS1LS2LS3LS4LS5,(SB1-LS1...SB5-LS5是一一对应的)
1,当小车所停的位置LS的编号大于呼叫的SB编号时,小车往左运行至呼叫的SB位置后,停止.
2,当小车所停的位置LS的编号小于呼叫的SB编号时,小车往右运行至呼叫的SB位置后,停止.
3.小车位置LS与呼叫编号SB相同时,小车不动作.

网友A:
试用SFC编程,请各位师傅指正。
装料小车(SFC).rar

网友B:
用比较指令应该可以简单的

网友C:
该例题和电梯的执行情况有点象!如用比较指令和调用指令联合应该简单点!

网友D:
请高人指点

网友E:
楼主的题目存在争议,光我看就有两种理解方法,大家可以指点一下
这是我对楼主命题的第一中理解方法:
楼主并没有说非要像电梯那样,当前的目的地还没到达时,如果又遇到一个新的触发信号,将以新信号为基准,重新寻找目的地
这是我对楼主命题的第二中理解方法:
这个就有点电梯的味道了!这个不用我讲了吧,呵呵!
这道题目还有个重大问题:开机时,如果没有一个感应器能感应到,怎么办?
按程序的理解是先往左跑一点,然后就能知道车子到底在哪个位置了!
如果这是真正的设备,必须要在两头各加一个极限位置感应器以保证安全。
下载积分:+1(buyiwuxi) 热心助人!

网友E:
不知不觉已经凌晨3:30了,
而且是中秋的凌晨,百感交集
孤枕难眠,唯有工控家园与我作伴!

网友E:
昨晚一时大意,在6楼发的程序有错误,现在来修正一下,见笑了
开始我发的第一个程序用起来肯定行不通,当按下一个按钮时车子找目的地,可松开按钮时就去一直朝右边跑,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意思是,当没有按钮触发的时候,X0-X4的信号不被传送到D200,就不会有松开后一直朝右边跑
为什么一定要用MOVP而不用MOV呢?
大家想一下,假如用MOV,如果同时按住两个按钮,将会发生什么情况?都提示到这里了,后面不用我说了吧。
为什么改用D200呢?,其实不一定要D200,只要是掉电保持类的就可以,这样改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防止每次开机时,在操作之前都一直往一个方向不停的跑。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开机先跑到上次关机前最后一个位置。
所以,第二个程序也用D200,想试的话自己改哈,我就不发图片了。

网友A:
将8楼兄弟的梯形图进行仿真后出现问题,第一种情况是:假设通电前小车停在X14位置上,通电后虽然未按任一按钮,传送指令不执行,但D200此时数据依然为0,所以在第二行梯形图中D200小于K2X10,Y0输出动作一下离开X14停止,因为此时K2X10=0,D200=K2X10,Y0无输出,此时如果按下X0,D200>K2X10,结果是Y1输出,小车却向右运行后又向左运行?!第二种情况是:假设通电前小车不在任一位置上,比如在X11和X12之间,通电后因无比较所以Y0和Y1无输出,假设按下X0,此时D200=1,而K2X10=0,所以梯形图第三行动作,Y1输出,小车向右运行再左行,如果在实际应用中X11与X12相隔较远,好像不合常理。第三种情况是:当有人连续点按X0时,另一人此时按X4是否不起作用?另外当小车在运行过程中市电突然停电又马上来电后不知又是什么情况?以上对否请各位指正。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在1楼用SFC编的程序仿真时也有问题,现改了一下后能仿真,还望各位兄弟检查是否还有问题,重新上传,谢谢!
装料小车(SFC).rar

网友F:
用SFC和传送指令编程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E:
九楼的兄弟,很想跟你交个朋友!共同探讨程序设计。
刚才看到九楼的分析,想必一定做了一番分析,但还是没有弄透彻。
再次冒昧反驳,有不对的
第一点:兄弟的意思是说当D200=0时的情况。这个情况当然有考虑过。
        首先,再次强调一下为什么要用D200,其用意在于:D200是掉电保持寄存器,目的是每次上电后自动返回到上次关机时的最后一个位置(即便是正在跑的时候突然停电,上电后依然能继续追踪掉电前的操作),而前面串一个"<> K2X0 K0"已经确保D200永远不等于零。
        然而,在什么情况下D200=0呢?那就是PLC程序传输完毕后进入"RUN"状态后,直到第一次按某个按钮这之间的一段时间。
        对付这一点,我们作为工程设计人员不难解决,方法有二:1.在输入程序之前,把软元件内存里面D200的值设为"1";2.输程序的时候把一个按钮线短接即可。这个应该不难吧,尽管这方法似乎有点土。
        还有,如果真要做成设备,肯定要加其他的程序,例如:急停按钮、故障自整断等等,所以,输程序的时候把急停按下去(这个是我向来的习惯),先按住某个按钮再打开急停也可以。当然我还是觉得方法1比较好一点。

第二点:X10到X14都没感应,小车怎么跑?
       这一点我在6楼已经强调过,这个是这道题目的失误, 而我在程序里面的处理方法是只向一边跑,然后感应到某个感应器之后就知道小车的位置了。
       而且我在6楼也强调过,如果要做成设备,最好在两头各加极限位置感应,以确保不会越位。
       9楼的兄弟,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做处理这个问题的?

第三点:这又是一个争议,是“前置优先”和“后置优先”的争议。
       在6楼的时候我都已经很强调这个问题了,楼主并没有说非要像电梯那样,我可以理解成,最后一个触发按钮为有效(即后置优先);也可以像楼主那样理解成,按一个按钮,要先跑到指定位置,目的地到达之前,按其他的按钮无效(即前置优先)。
       在8楼我是以“后置优先”为例,如果想改为“前置优先”很简单,在第一行串上Y0和Y1的常闭出点即可。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继续指正,一起讨论吧!
九楼的兄弟,我期待你的反驳。

网友G:
两个和更多一齐呼叫怎样

网友E:
呵呵,13楼的这个问题大家有有考虑过,这个就是“前置优先”和“后置优先”的争议。
我把我的答案再归纳一下吧:
前置优先:停车的情况下,很多按钮一起按的时候,以最先触发到的那个按钮为准,开始执行(有点抢答器的感觉)!请看:

后置优先:无论小车是停止还是运行,在没有任何按钮按下的时候,以最后一次有效触发为准,开始执行。
这样说有点抽象,什么叫做有效触发呢?举例说明吧,如:X0得电时,且X1、X2、X3、X4都没有得电,即X0此时为有效触发,小车就寻找X10的位置;
还是8楼的程序,只是在这里重复发一遍,归纳到一起就比较全一点:

呵呵,楼主可没有说不允许后置优先啊!

网友G:
14楼再给你加一点难度,把所有请求记忆下来,按请求先后,完成每一请求,在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完成下一个请求。

网友E:
15楼的兄弟,请把控制要求说详细点好吗?
“把所有请求记忆下来,按请求先后,完成每一请求,在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完成下一个请求。”
请问什么样的情况才算“安全的情况下”?
是停止后延时一会之后就是安全呢?还是加一个安全按钮之类的,触发一下才算安全了呢?
请最好把题目说的详细,不然又有争议了
或者你那台设备完全介绍给我,我自己设计整个电路加程序,包刮设备的安全、和电气的互锁我全部给你搞出来都行!

网友A:
不知16楼兄弟有没仿真过?另外当在实际运用中,你按一下X0我再按一下X4这样交替进行,小车是否像拉锯一样左右来回运动?小弟入门不久,请多多指正,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E:
请仔细阅读一下我的文字说明好吗?楼上的兄弟说的非常有道理,分析问题也非常到位,但并不代表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发就发两个程序呢?

如果你非要前置优先,我的发在15楼的第一个程序你看过没有?请分析一下第一个程序和第二个程序的区别
因为有争议,所以我干脆把我理解的几种看法全部列出来,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再进行抉择

都说了这个是后置优先,意思是最后一个有效触发信号为基准
而且楼主并没有说一定要前置优先,我不止一次强调说这个是命题不明确产生的争议

这道题目是死的,做设备是活的,如果是设备,我会根据设备的实际需要进行取舍,再决定怎么编,
有时候太过死板或者钻到牛角尖里面是很危险的,灵活和变通才能编出高质量的程序

还有,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继续讨论。
尤其是对于“没有任何一个感应器感应到的时候,触发一个按钮后小车该怎么跑”这个问题,我的方法的确有点死板,固定先朝一边跑找到位置后再找目标
希望能在探讨中找到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H:
太高兴了,终于找到可以打开的程序,谢谢楼主~~~~~~~~~~~~~